求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4-12-09):
大师,怎么用单按钮控制变频器启停啊?

网友A:
你用自锁按钮或者扳档开关 不就可以了 如果还想使那种自恢复的按钮 你就在网上看看 一键启停的控制程序 把里面的继电器的辅助触点 控制变频器的运转信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