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4-12-09):
大神们 我想知道*k8 z0  z0这是个什么指令啊,还有-524287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z0  k8  z0  又是什么指令  又是怎么计算出的1? 新手 求各位大神指教下   感谢

网友A:
乘法和减法运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乘法和减法运算吧

-524287是怎么除出来的  似乎 -524287是32位  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不建议LZ用常闭的输入作为运算的使能信号,这样的话,PLC在每个扫描周期都在运行乘法和减肥运算。*k8 z0  z0 是把K8与Z0里面的内容相乘再存入Z0中,Z0是一个变址寄存器。

网友C:
一直运算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LZ用常闭的输入作为运算的使能信号,这样的话,P...

那么我想请问下 这种程序写法 会用于那种用途  或者说 这段程序会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效果而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