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设计高手请进

楼主(2014-12-09):
请高手帮忙设计一电路图。

两个时间继电器,两个行程开关控制两个电机循环启停。

说明:A,B两个三相交流电机各自通过减速机带动机械装置做往复运动,要求每次开机都是B电机先动作,B电机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A电机动作,A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B电机动作。依次循环。

要求:考虑开机时两个行程开关各碰一个或者两个都碰;控制系统均能可靠稳定运行。A,B两个电机要求电气联锁。

谢谢!

网友A(2016-07-07):
太简单的二次回路,用电路图画出来就出来!

网友B:
用PLC就很简单的。。。。。。。。。

网友C(2018-07-23):
简单的控制卡加IO也行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