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0iTB驱动风扇报警

楼主(2014-12-10):
各位大侠,一台卧车,FANUC0iTB系统,开机后不固定时间出现9056报警,报警说明书上是提示驱动器的风扇不转了,实际打开电气柜观察控制器侧散热风扇正常转动,背后散热片风扇转动也正常。更换了两个风扇,还是不定时间出现。。更换侧板也是一样。就差驱动主板没查了。问题出在主板上?有哪位见过这毛病的,给出出主意,谢谢了。

另外,有时,前面显示器上会闪烁灰色的FAN提示,但是不会产生报警,机床不会停。咨询FANUC,他们的工程师说,灰色的提示是指驱动器散热片上的风扇。

如果是接触不良的话,我把板子也换过几次,也插拔过几次,不应该每次都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