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41与网口上位机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14-12-10):
         各位老师,目前在用施耐德M241做一设备,用PLC自带的网口与上位机通讯,上位机软件用C语言,通讯协议为UDP,通讯测试的时候发现不能正常通讯,PLC接收不到数据。

          PLC使用SEND_RECV_MSG功能块。ADDM地址为‘3’,IP地址与PC机的地址在同一区。

          接受和发送数据类型定义为ARRAY[0..XX] OF WORD 与上位机一致

          网线采用普通的网线。

          有做过的朋友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吗?

           网线?

           端口号?(目前是自己定义端的口号,PLC中好像没有端口号的设定)

网友A:
你这网口是以太网还是RS485?PLC模块上的外形看起来网口,有的是485.

网友B(2015-01-13):
241以太网通信物理地址是以太网协议是MODBUS的,和你上位机UDP协议不一样所以通信不上,买个网关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2015-05-27):
楼上正解。看来也是高手。

网友D(2015-07-04):
专用的通讯控件: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autoctrl666/8587043

网友E(2015-12-05):
与上位机通讯只需要配IP地址,PLC不需要编程

网友F:
直接用 TCP modbus 的协议代码,代码找错了你上位机。

网友G(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H(2018-11-05):
新手来学习,望大神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