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s的面板tp-g11s与tpc-g11s的有区别吗

楼主(2014-12-10):
各位大侠:请问富士p11s的面板tp-g11s与tpc-g11s的有区别吗?另外我用TPC-G11S的面板进入主菜单怎么没有数据复写功能选择,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没有区别的

复写功能在参数设定的下一级菜单“功能代码”里边

网友B:
TP不是中文的,TPC是中文的。

网友C(2015-05-22):
是不多一样的,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3 3 2 63 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