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手机充电更快?

楼主(2014-12-10):
苹果申请新专利,未来iPhone6可能配备6V到20V的充电器,因为现在5V的充电器充电太慢了。之前也看到一些手机以充电快为卖点。为什么有些手机充电快一些?是什么在影响手机充电的速度?智能手机的充电过程主要由三个部分协作完成,即:电源适配器、数据线、手机。充电速度的快慢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手机本身、电源适配器、以及数据线,外部因素包括天气、用户对手机的使用方式等都在影响着手机充电的速率。

要讨论影响手机充电的快慢,我们首先要了解,怎么计算充电时间,充电时间可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进行计算:充电时间=系数(一般大于1) 电池容量(mAh)/充电电流(mA)。即当充电电流一定时,电池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当电池容量一定时,充电电流越大,充电时间越长。

由此可见,为了满足人们长时间使用手机的需要,在充电电流保持不变时,厂商增大手机容量,人们就要为自己的设备充更长时间的电。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电流是根据后面连接的负载(即手机)来决定的。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手机需要多大的电流,充电器就能提供多大的电流。如果手机需要的电流超过了充电器能够提供的电流上限,那么充电器就会一直输出这个最大的电流。所以电池容量相同时,手机本身能够承载的电流越大,其充电时间也会越快。

电源适配器的充电规格影响充电速度

现在大部分品牌手机标配的充电器都是标准的5V,但厂商普遍会根据电池容量配备不同的输出电流数。有人曾比喻,假设电压相同,那么0.5A、1A和2A充电器之间的区别就像单车道、双车道和四车道的高速公路——电流每增加一倍,相同时间内充好的电量也会增加一倍。所以用最大输出电流仅有1A的iPhone的充电器给iPad充电和用2A的原装充电器给iPad充电时,在理论条件下前者的充电时间是后者的2.1倍。

因此,在给手机充电时,为保证手机的充电速度足够快,应尽量选择原装充电器或输出电流不低于原装标准的其它品牌充电器。

劣质数据线是减缓充电时间的“凶手”

一般人很难从外表辨别清楚数据线之间的差异,因此凡是接口一致,混用就像家常便饭,但不同数据线内在提供的电流数可能是不同的。

很多低价数据线看着挺粗,但其内部的线芯却很细,或者由纯铜换成了铝线。另外,劣质数据线接头的触点材质和焊接可能都存在隐患,上述问题都会导致电阻增大,标准的数据线电阻应该为0.5欧姆,而劣质线可能达到3~6欧姆,充电效率自然下降6倍到12倍。

容易被忽视的天气因素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手机在寒冬季节常常遇到无法充电的问题,这可能不是手机问题,而是因为气温太低了。因为智能手机所用的锂电池大都设置了低温保护机制,气温过低导致锂电池中的金属锂沉积,不再和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进而导致电池内部短路,这个时候就会无法充电或充电速度很慢。在温度过高的时候,这个问题也会出现。

苹果公司称,iPhone在22 的室温中充电效率最高。同样使用锂电池的安卓手机情况也类似。当温度过低时,我们需要将设备转移到较暖的环境下,待锂电池温度超过低温保护的阀值(iPad、笔记本电脑等一般为5 ,手机一般为0 左右)后就可正常充电了。充电时手机发热严重,可以去掉手机外壳或者将其放在冰凉的桌面降温以提高充电速度。所以气温是影响手机充电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合适的气温有助于提高充电速度。

正确的充电技巧能帮助提升充电速率

锂电池在电量非常低的时候会启动锂电池保护,此时手机不能开机、充电初期也没有反应,充电时间也会变长。被充电的手机需要等待很久才能唤醒电池,关闭保护功能。所以尽量不要等到电量耗尽时才想起充电。

众所周知,手机开机后,各种程序就一直在运转,将消耗较多电量,自然会拖了“充电速率”的后腿。所以充电时尽量关掉一些App,关掉手机屏幕。当然,如果能够关机或调至“飞行模式”,就能更省电,充电速度就更快了,只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为充电彻底切断与外界联系还是不大现实的。

另外,一些朋友喜欢通过电脑USB接口充电,相较于插在插座上充电的方法,这样充电要花更长时间。一般情况下,电脑前置USB端口的最大输出电流仅为0.5A,充电速度很慢。如果非要使用电脑USB接口充电的话,可以用电脑后置USB端口,因为其电流比前置端口稳定,充电速度相对快一点。

网友A:
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