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格的USB充电器

楼主(2014-12-10):
对手机充电的USB充电器,在选购中是要讲究一定原则的,人们购买手机的时候越来越注重品牌影响力,对于充电器似乎重视不起来,在临时忘记带充电器的时候,在办公室中往往会随意的借用同事的使用,而殊不知,不断对于充电器本身会造成损害的危险,对于自己的手机,也很容易在不当的使用中造成大量危险发生。充电器变形、手机电池由于热量过高而爆炸,这种问题不时在新闻中都是可以看到的,对于人们来说,也开始有一些恐惧心理了,那么在选择手机充电器的时候都应该注意什么呢?

注意选择品牌充电器,最起码要保证充电器是有品牌的,千万不要购买在小作坊中“出土”的劣质充电器。但是要知道仿造功能强大的不法分子,在产品的外型上,其所打造的几乎与品牌正品没有什么区别,大眼一看似乎就是那个品牌,看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其实只要细心一点还是会发现问题的。购买时候价格肯定是比较低的,为了占领市场,而在产品表面仔细查看到情况下,也会发现这些产品本身有些粗制滥造的情况,与手机的接口一般是比较松动的,不是很契合。

看产品的标示,一般品牌产品的标示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标示的地方凹凸有致,比较清晰,即使是长期使用也不会有磨平的现象,而劣质产品在制造外壳的时候一般也是会偷工减料的,标示不会很清晰,虽然与正品的表示一致,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发现磨掉了。而还是有一部分的不法分子比较懒,连产品被本身的品牌和电压都不标注,这种USB充电器一定要拒绝构面。

一般在购买充电器的时候,除了在充电器表面上的标示以外,在充电器盒子内部还是有说明书的,标注产品的适用范围、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如果购买者有条件的情况下,只要有万用表随意的测量一下,就能够发现其是不是与标注的参数一致。

什么品牌的手机,尽量选择同品牌的充电器。一般不建议购买通用充电器,一些使用者发现有些充电器在充电的时候速度比较慢,这往往就是充电器不合格引起的,多数的消费者对于充电器中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都不会在意,一旦与手机不配合,就很容易出现过载而毁掉充电器和手机。

USB充电器选择要避免劣质产品,使用原配充电器是最好的选择。充电器损坏了或者丢了,也最好选择电压相同、功率相同,品牌厂家生产的产品,才能够保证手机使用的安全,避免发生充电中的危险情况。

网友A:
不说还真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网友B:
提醒的好,以前真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