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提升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14-12-10):
我们有一台acs800-01-0030-3 p901 n652的变频器用于5t桥式天车钩头提升机构的改造。制动电阻选用的型号是sace15re13。重负载下降是总报7111故障。只有把转速调整到很低的情况下才不报故障。请问老师是不是没有制动斩波器造成的?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斩波器

楼主:
新手,从没接触过变频器试着改了一台,现遇到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A(2015-02-06):
很好奇,没有制动斩波器你制动电阻接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7111故障,说明原因--制动电阻器没有连接或已经损坏,制动电阻器的电阻等级太高,然后查了查硬件手册,你的制动电阻型号选错了,看图。

网友C(2015-03-12):
引用 网友B:
7111故障,说明原因--制动电阻器没有连接或已经损坏...

你这变频器你首先要确认是否有加制动斩波器,变频器代码是D150,看你型号没有,有可能是外置制动斩波器,外置的话你确认功率等级是否足够,是否有动作,在量一下阻值是否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111故障,说明原因--制动电阻器没有连接或已经损坏...

大哥!你介个图是220V的吧?

网友D:
楼主,你选的制动电阻型号没有问题;

现在来讲,D150是ABB的ACS800内置制动斩波器的选项型号代码;

因为变频器你已经买了,所以,如果是因为没有加装制动斩波器的原因的话,需要单独再行订购,外置的,制动斩波器:

大家也帮忙看哈子,656C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