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之Nand flash驱动编写

楼主(2014-12-10):
  大家好,又到了天嵌【嵌入式分享】的时间,相对于前几期【嵌入式分享】做的主要是TQ335X开发板的技术分享,本期决定做同是cortex-a8系列的TQ210开发板的技术分享。本期是关于TQ210开发板的Nand flash驱动编写,可能源码部分会比较多,本文由博主girlkoo编写,感谢他的分享。

  跟裸机程序一样,S5PV210(TQ210)的Nand flash模块跟S3C2440(TQ2440)的Nand flash模块非常相似,如果不引入ECC,驱动程序的编写也非常简单,我是使用的Linux-3.8.6(Linux-3.8.3也一样)内核,驱动的API函数有些变化,不过原理是相通的,稍微看一下内核源码并参考下其他平台的相关代码就可以自己写出Nand flash驱动了,下面是Nand flash驱动的源码,没有启用ECC,当然,你也可以改成软件ECC,但是我的觉得既然软件ECC不如HWECC快,我就采用硬件ECC吧。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truct s5p_nand_regs{

   unsigned long nfconf;

   unsigned long nfcont;

   unsigned long nfcmmd;

   unsigned long nfaddr;

   unsigned long nfdata;

   unsigned long nfmeccd0;

   unsigned long nfmeccd1;

   unsigned long nfseccd;

   unsigned long nfsblk;

   unsigned long nfeblk;

   unsigned long nfstat;

   unsigned long nfeccerr0;

   unsigned long nfeccerr1;

   unsigned long nfmecc0;

   unsigned long nfmecc1;

   unsigned long nfsecc;

   unsigned long nfmlcbitpt;

};

struct s5p_nand_ecc{

   unsigned long nfeccconf;

   unsigned long nfecccont;

   unsigned long nfeccstat;

   unsigned long nfeccsecstat;

   unsigned long nfeccprgecc0;

   unsigned long nfeccprgecc1;

   unsigned long nfeccprgecc2;

   unsigned long nfeccprgecc3;

   unsigned long nfeccprgecc4;

   unsigned long nfeccprgecc5;

   unsigned long nfeccprgecc6;

   unsigned long nfeccerl0;

   unsigned long nfeccerl1;

   unsigned long nfeccerl2;

   unsigned long nfeccerl3;

   unsigned long nfeccerl4;

   unsigned long nfeccerl5;

   unsigned long nfeccerl6;

   unsigned long nfeccerl7;

   unsigned long nfeccerp0;

   unsigned long nfeccerp1;

   unsigned long nfeccerp2;

   unsigned long nfeccerp3;

   unsigned long nfeccconecc0;

   unsigned long nfeccconecc1;

   unsigned long nfeccconecc2;

   unsigned long nfeccconecc3;

   unsigned long nfeccconecc4;

   unsigned long nfeccconecc5;

   unsigned long nfeccconecc6;

};

static struct nand_chip *nand_chip;

static struct mtd_info *s5p_mtd_info;

static struct s5p_nand_regs *s5p_nand_regs;

static struct s5p_nand_ecc  *s5p_nand_ecc;

static struct clk *s5p_nand_clk;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s5p_nand_partions[] = {

   [0] = {

       .name   = "bootloader",

       .offset = 0,

       .size   = SZ_1M,

   },

   [1] = {

       .name   = "kernel",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size   = 5*SZ_1M,

   },

   [2] = {

       .name   = "rootfs",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size   = MTDPART_SIZ_FULL,

   },

};

static void s5p_nand_select_chip(struct mtd_info *mtd, int chipnr){

   if(chipnr == -1){

       s5p_nand_regs->nfcont |= (1<<1);

   }

   else{

       s5p_nand_regs->nfcont &= ~(1<<1);

   }

}

static void s5p_nand_cmd_ctrl(struct mtd_info *mtd, int cmd, unsigned int ctrl)

{

   if (ctrl & NAND_CLE){

       s5p_nand_regs->nfcmmd = cmd;

   }

   else{

       s5p_nand_regs->nfaddr = cmd;

   }

}

static int s5p_nand_ready(struct mtd_info *mtd){

   return (s5p_nand_regs->nfstat & 0x1);

}

static int s5p_nand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int ret = 0;

   struct resource *mem;

   //硬件部分初始化

   mem = platform_get_resource(pdev, IORESOURCE_MEM, 0);

   if (!mem) {

       dev_err(&pdev->dev, "can't get I/O resource mem\n");

       return -ENXIO;

   }

   s5p_nand_regs = (struct s5p_nand_regs *)ioremap(mem->start, resource_size(mem));

   if (s5p_nand_regs == NULL) {

       dev_err(&pdev->dev, "ioremap failed\n");

       ret = -EIO;

       goto err_exit;

   }

   s5p_nand_ecc = (struct s5p_nand_ecc *)ioremap(0xB0E20000, sizeof(struct s5p_nand_ecc));

   if(s5p_nand_ecc == NULL){

       dev_err(&pdev->dev, "ioremap failed\n");

       ret = -EIO;

       goto err_iounmap;

   }

   s5p_nand_clk = clk_get(&pdev->dev, "nand");

   if(s5p_nand_clk == NULL){

       dev_dbg(&pdev->dev, "get clk failed\n");

       ret = -ENODEV;

       goto err_iounmap;

   }

   clk_enable(s5p_nand_clk);

   s5p_nand_regs->nfconf = (3<<12)|(5<<8)|(3<<4)|(1<<1);

   s5p_nand_regs->nfcont |= 3;

   //分配驱动相关结构体

   nand_chip = (struct nand_chip *)kzalloc(sizeof(struct nand_chip), GFP_KERNEL);

   if(nand_chip == NULL){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allocate nand_chip structure\n");

       ret = -ENOMEM;

       goto err_clk_put;

   }

   s5p_mtd_info = (struct mtd_info *)kzalloc(sizeof(struct mtd_info), GFP_KERNEL);

   if(s5p_mtd_info == NULL){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allocate mtd_info structure\n");

       ret = -ENOMEM;

       goto err_free_chip;

   }

   //设置驱动相关结构体

   nand_chip->select_chip = s5p_nand_select_chip;

   nand_chip->cmd_ctrl    = s5p_nand_cmd_ctrl;

   nand_chip->IO_ADDR_R   = &s5p_nand_regs->nfdata;

   nand_chip->IO_ADDR_W   = &s5p_nand_regs->nfdata;

   nand_chip->dev_ready   = s5p_nand_ready;

   nand_chip->ecc.mode       = NAND_ECC_SOFT;

   s5p_mtd_info->priv = nand_chip;

   s5p_mtd_info->owner = THIS_MODULE;

   //扫描Nand flash 设备

   if(nand_scan(s5p_mtd_info, 1)){

       dev_dbg(&pdev->dev, "nand scan error\n");

       goto err_free_info;

   }

   //添加分区信息

   ret = mtd_device_parse_register(s5p_mtd_info, NULL, NULL, s5p_nand_partions, ARRAY_SIZE(s5p_nand_partions));

   if(!ret)

       return 0;

err_free_info:

   kfree(s5p_mtd_info);

err_free_chip:

   kfree(nand_chip);

err_clk_put:

   clk_disable(s5p_nand_clk);

   clk_put(s5p_nand_clk);

err_iounmap:

   //if(s5p_nand_ecc == NULL)

   //  iounmap(s5p_nand_ecc);

   if(s5p_nand_regs == NULL)

       iounmap(s5p_nand_regs);

err_exit:

   return ret;

}

static int s5p_nand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nand_release(s5p_mtd_info);

   kfree(s5p_mtd_info);

   kfree(nand_chip);

   clk_disable(s5p_nand_clk);

   clk_put(s5p_nand_clk);

   if(s5p_nand_regs == NULL)

       iounmap(s5p_nand_regs);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s5p_nand_drv = {

   .driver = {

       .owner = THIS_MODULE,

       .name = "s5p-nand",

   },

   .probe = s5p_nand_probe,

   .remove = s5p_nand_remove,

};

module_platform_driver(s5p_nand_drv);

MODULE_LICENSE("GPL");

  上述源码为嵌入式爱好者分享,如有更新,请咨询相关客服与销售人员,以便更新与开发。

  操作所使用的硬件:

  TQ210V6开发板

网友A:
接触不多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