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12-10):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D740-7.5KW,送电就报E.SAF,S1,S2,S0的短接线也没有拆,恢复出厂设置后还是上电就报E.SAF,无法复位,请各位看看怎么解决,谢谢!再就是这种变频器1.5KW的CPU板能否和7.5KW的CPU板互换?

网友A:
这个三菱的机子没怎么用过 不过要相互换cpu板 应该看看是不是都是一个系列的 类似于三相或者是2s这种 如果相同的话 你可以换过来 不带负载空机测试 因为过载能力不一样 否则就必须知道厂家密码 然后进入cpu参数组 将功率修改一下方可

网友B:
  这么多报警,看样是要送修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报警,看样是要送修了呀

网友D:
再就是这种变频器1.5KW的CPU板能否和7.5KW的CPU板互换?

tpjhs.com

sfbbq.com

学习下

楼主:
就只是报E.SAF,那S1,S2,S0是接线端子,作为安全停止功能用的,说明书上说不起用安全停止功能就不哟拆除短接线,我没有拆,但还是报E.SAF。

网友E:
这个故障,我可以搞定的。2年前,修了好多的。可以联系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我可以搞定的。2年前,修了好多的。可以联系我试试。

 怎么联系您呢?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E:
人家找我很轻松的啊,好多人知道。 无锡炎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毛    QQ名称:三菱主板驱动板维修终结者   QQ:396153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