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1000变频器维修心得

楼主(2014-12-10):
安川V1000-7.5KW变频器通电显示OU过压故障,查看参数U1-07监视直流母线电压为833V,所以出现过压保护,实际直流电压540V,经检测,检测电压值4.8V,后发现取样电阻4.7K发生漂移现象,拆下测试有13K左右,更换后一切正常,监视母线电压556V,供大家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A:
谢谢分享!取样电阻一共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取样电阻一共有几个?

就一个4.7K电阻,串接后面有六只150电阻降压

楼主:
大家可以共同探讨变频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客气了

网友C(2018-12-2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谢谢分享!取样电阻一共有几个? 内容的回复!就一个4.7K电阻,串接后面有六只150电阻降压

请问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在驱动板那个位置,有哪些元件组成,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