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看看我的plc怎么了

楼主(2014-12-10):
我的一台FN2N-48MT接了火线和零线之后再上电火线的熔断管就烧断了,接线也查了,没有错误。把plc的火线断了之后再上电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一种可能,你相线或零线接头估计是多股软芯线,有铜丝搭牢了,上电短路。

短路把搭住的铜丝给烧断了,而再上电就好了。。纯属猜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你相线或零线接头估计是多股软芯线,有铜丝搭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你相线或零线接头估计是多股软芯线,有铜丝搭牢...

我套了插针了,而且PLC重新接了好几次线都是一样

网友C:
那样的话     有可能 PLC 开关电源烧毁了

网友C:
打开 plc 看一下开关电源部分有没有 烧焦或者短路的地方  有的话只能送修了

网友D:
把火线断了再上电,有什么用?

网友E:
plc电源板可能烧坏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