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降不下来

楼主(2014-12-10):
一台5.5kw蓝海华腾变频器,无论面板还是段子频率都降不下来,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变频器参数是如何设置的?吧频率设置发过来看看

网友B:
回复出厂设置试试。

另外,说一个我曾经遇到的尴尬事情:面板以前一直显示的是频率,后来不知道怎么得,让别人弄成显示电流了。于是不管怎么调速,面板上的数值变化都不大。减不下来,升不上去。所以楼主留意一下,看看是不是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后,任然如此,是不是主板有问题?问题出在主板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