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维修时常用的拆卸方法

楼主(2014-12-10):
    在机械设备的拆卸过程中,应根据零部件结构特点,采用相应的拆卸方法。常用的拆卸方法有:
    1、击卸法拆卸
    利用手锤的敲击作用拆卸零件的方法。由于击卸法使用的工具简单、操作方便,因此被广泛使用。用手锤击卸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1)选用重量适当的手锤。要根据被拆卸件的尺寸、重量和配合松紧度,选用重量适当的手锤。要使手锤重量和敲击力大小相适应。
    (2)必须对受击部位采取保护措施。对一般零部件常用铜锤、胶木棒、木板等保护受击部位。对精密重要的零件、部件需要制作专用工具加以保护。
    (3)选择合适的锤击点,以防被击零件的变形或破坏。
    (4)对配合面因严重锈蚀而拆卸困难时,可加煤油浸润锈面。待略有松动时,再拆卸。
    2、拉拔法拆卸
    利用通用或专用工具与零部件相互作用产生的静拉力或不大的冲击力拆卸零部件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会损坏零件,适用于拆卸精度比较高的零件。
    (1)锥销的拉拔。拔销器拉拔锥销,a)为大端带有内螺纹的锥销的拉拔;b)为带螺尾锥销的拉拔。拉拔时,它是靠拔销器重锤的冲击作用产生冲击力,将锥销从配合部位拔出来。
    (2)轴端零件的拉卸。位于轴端的皮带轮、链轮、齿轮及滚动轴承等零件的拆卸,可用各种螺旋拉卸器拉出。
    (3)轴套的拉卸。由于轴套多用质地较软的铜合金、铸铁或轴承合金制成,若拉卸不当很容易使它变形或损坏。因此,不必拆卸的尽量不拆卸,必须拆卸的可用专用工具拉卸。
    3、顶压法拆卸
    利用机械或拆卸工具与零部件作用产生的静压力或顶力拆卸零件的方法。常用螺旋C型工具、手动压力机或油压机、千斤顶等工具和设备进行拆卸。
    4、温差法拆卸
    利用加热包容件或冷却被包容件进行拆卸的方法。这种拆卸方法是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减小配合面的紧度或产生间隙,实现零件分离。它适用于拆卸尺寸较大,配合过盈较大或无法用击压法拆卸的零件。
    5、破坏拆卸
    当需用拆卸一些固定连接件(如焊、铆体)或轴与套相互咬死时,不得已才采用这种方法。该法拆卸后要损坏一些零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尽量避免采用该拆卸方法。

网友A:
都是最实用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