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标准ModBusRTU驱动找不到

楼主(2014-12-10):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变频器的项目,使用MCGS屏做主站,与DSP控制板(28335)进行通信,来控制变频器。

   开始的时候看了一下官方的资料,然后结合网上的一些资料,首先实现了DSP与电脑(用modbus poll模拟主站)之间的modbus通信。使用的是标准的modbus通信,因为MCGS官方资料里面写是支持的,如图1,图2。

   但是现在连着昆仑通态的组态屏调的时候,发现它的驱动——通用设备/ModBusRTU/莫迪康ModBusRTU;并没有在之前在资料中看到的驱动——通用设备/ModBusRTU/标准ModBusRTU设备。根据驱动资料,莫迪康ModBusRTU的校验方式为LRC,而标准的modbusRTU是CRC, 这两种的协议格式也是不一样的。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这个 标准ModBusRTU设备的驱动,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或者说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另外问一下怎么才能联系到昆仑通态的技术人员,官网上找不到联系方式啊。

                        图1 官方资料截图

                               图2 官方modbus驱动分类

                图3      MCGS驱动设备管理截图

                  图4   莫迪康ModBusRTU的说明(校验方式为LRC,而标准的modbusRTU是CRC)

                           图5 三种协议格式

网友A:
楼主你好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

我用的是嵌入版7.2

MCGS软件安装包中有驱动程序包,安装完软件后,再安装驱动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我用的是嵌入版7....

是的呀  只是没有找到 标准modbusRTU的驱动 只找到了图三中的莫迪康modbusRTU驱动 但是他不是标准的modbusRTU,如图四(标准的是CRC校验)

网友B(2015-04-06):
楼主,我最近也做这个,也发现这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找到标准的modbusRTU驱动了吗??

网友C(2015-09-1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是专门负责MCGS驱动开发的团队,7.2组态软件完整版本身就有标准的驱动,也可以联系我给你发个,也可以定制开发,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至于校验方式是没有问题的,你再仔细看看驱动说明并实测一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1369159300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的...

对,没错,标准的RTU是CRC校验,如果是LRC可以找我楼主定制一个,改一下校验方式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最近也做这个,也发现这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

搞定了吗?

网友C:
我的QQ 467535904 欢迎更多感兴趣的朋友加我交流

网友D(2016-05-05):
找了n久终于找到了   http://www.exw360.com/softView/21975.htm

此处下载标准驱动

网友E(2016-10-23):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是专门负责MCGS驱动开发的团队,7.2组态软件完整版本身就有标准的驱动,也可以联系我给你发个,也可以定制开发,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至于校验方式是没有问题的,你再仔细看看驱动说明并实测一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13691593008

您好,mcgs上用莫迪康modbus rtu 控制变频  能启动修改频率 但是读不了电压电流信号  师傅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F(2017-06-05):
大家好,最近我也是用昆仑的和三菱变频通讯,用的是rtu。测试时候发现只能写入数据,读取不到变频器的寄存器数据。尝试过好多方法都没有解决,有人遇到过我这样的情况吗。

补充一个通讯格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只能写入变频的频率,变频的寄存器数值不能读出来。

网友G(2017-12-09):
您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引用 网友F:
大家好,最近我也是用昆仑的和三菱变频通讯,用的是rtu...

网友H(2018-01-2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求解决办法。。。。

网友I(2018-03-21):
你好楼主,你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标准的驱动在哪里下的呢?

网友J(2019-07-30):
我的485没数据

网友K(2019-11-19):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讯rr

网友L(2021-09-26):
引用 网友M:
找了n久终于找到了   http://www.exw360.com/softView/21975.htm 此处下载标准驱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找了n久终于找到了   http://www.exw360.com/softView/21975.htm 此处下载标准驱动

给个驱动,谢谢!

网友N(2024-11-12):
辅导费导轨

网友O:
花那么多功夫去找驱动何苦,直接安装MCGS 7.7版的不就行了。

网友O:
何苦花那么多功夫去找驱动?直接安装7.7版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