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器如何保护电机不被烧毁

楼主(2014-12-11):
  实际应用中,能引起电机烧毁的原因很多,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各种原因引起的电机过载,电流过大;

  (2)电压太低或太高、相不平衡或缺相(包括接触器故障引起的缺相)引起的电流不平衡;

  (3)制冷剂泄漏或管路问题引起的回气压力过低,电机冷却不足;

  (4)绕组绝缘层受损或制冷剂含水量过高,短路烧毁等。

  理论上,过载保护器能有效应付前2种情况,而热保护器能应付前3种情况。第4种情况中的“短路”可能与质量或安装有关,也可能与金属屑或制冷剂含水量太高有关。

  实际使用中,几种情况可能同时出现,并且互为因果,不可能像实验室那样,总是用崭新的压缩机作测试,而且往往将问题简单化。 目前使用的热保护器和过载保护器的最大局限在与无法从根子上避免上述所有现象的发生,因而对电机的保护也只能停留于事后的“冷却疗法”,即暂时停机,让压缩机自然冷却,然后再运转。热保护器和过载保护器没有吸合次数限制,电机往往会在“保护-运转-再保护-再运转”的循环中烧毁。对于突发事件,如由铜屑等引起的绕组绝缘损坏或短路,电机会瞬间高温烧毁,热保护器和过载保护器都来不及反应,无法保护。

网友A:
俺是来学习的   谢谢楼主

网友B:
不说家用的。稍大些的冷却机都有1、2、3。而且保护的都很好。除了4需要外接个漏保,过载保护器都可设置让它停了不再启动。除了漏保,解放后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