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控开关设计

楼主(2014-12-11):
用时控开关控制电机,动作时正转20分钟,反转20分钟。带电源指示灯,正转指示灯,反转指示灯,故障指示灯!那位师傅帮忙设计个电路图?

网友A:
选一个双时间的时间继电器,控制2个接触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一个双时间的时间继电器,控制2个接触器就行了。

嗯,李工这个建议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