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 怎么做暂停控制

楼主(2014-12-11):
松下的FP-XH怎么写暂停,就是按一下动作暂停,再按一下就再次运行,伺服电机也能暂停,最好有个小例子,谢谢各位

网友A(2015-07-02):
用子程序呗,运行调用,暂停就不用就行了

网友B(2016-04-29):
把程序定在MC MCR里面

网友C:
没有中文帮助吗,

没有中文帮助吗,

没有中文帮助吗,

没有中文帮助吗,

网友D(2016-09-17):
非常好,大家共同学习,如有也请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E:
自己一点点写条件锁住吧。

网友F(2019-08-31):
松下的没有用过

网友G:
努力回复赚积分下载,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H(2019-11-06):
我们用的光栅保护作为暂停

网友I: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