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03 变频器 报警F031消除不了

楼主(2014-12-11):
现在在维修一台施耐德ATV303变频器,上电后闪跳显示F031,参照说明资料为配置错误,可按两次ENTER来进行参数初始化,但目前按两次ENTER键根本没有作用,而后尝试给DI分别给予高电平,也没有作用!

 驱动板电路跟电源电路检查也没发现问题,目前比较困惑!求助大神们解惑,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F031:配置错误

可能原因:

1、用一个型号不同的变频器上的 HMI 模块替换现有 HMI 模块

2、客户当前的参数配置不一致

解决方法:

1、如果有效,返回到出厂设置或恢复备份配置。

2、如果出厂设置后故障仍然存在,只能找施耐德服务人员

楼主:
谢谢!现在关键是按什么键都没有作用,就没办法到恢复出厂设置呀,一直在显示F031,纠结中。。。

网友B(2015-03-30):
可能硬件有问题,要找售后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