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采集到的数据如何保存到U盘

楼主(2014-12-11):
通过MODBUS采集到的数据要保存到U盘上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使用资料取样采集记录数据 ,保存路径设置为U盘,就可以了!

网友B(2016-04-24):
引用 网友A:
使用资料取样采集记录数据 ,保存路径设置为U盘,就可以了!

那u盘需不需要做什么设置  直接插入U盘就可以了吗

网友C(2016-05-28):
使用资料取样采集记录数据 ,保存路径设置为U盘,就可以了

网友D(2016-10-22):
同问,我的U盘插上去显示storage space insufficient是怎么回事?

网友E(2016-11-28):
其实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把U盘插进去,会弹出一个窗口,然后选择将所有的选择第二个,然后选择存储位置U盘,就可以把所有历史数据都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