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呢?

楼主(2014-12-11):
我们知道0~5V的TTL是电压信号,4~20mA是电流信号,那么RS-485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呢?
请考虑以下问题:
1、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总线不能够开叉?
2、如果是电压信号,为什么RS-485要在最远的两端各接120欧姆终端电阻?
3、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近距离不接终端电阻也可以通信?
4、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信号可以并联?
5、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远距离要接GND地线?
还有一个混合问题:
6、我们知道,电压信号传不远,即使+12V/-12V的RS-232信号也只能够传15米,更别谈0/5V的TTL电平。但是,RS-485也只有+5V/-5V,怎么传1200米呢?仅仅差分?RS-232的信号到了远端,也是+12V和-12V啊,差分是为了解决信号极性的转换时的畸变?那么极低的波特率下RS-232也传不远啊!4~20mA是电流信号可以传的远到1200米,那么RS-485是不是伪装的电流信号?
就像,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

网友A:
问题太高深了,一个也会打不上了,关于(5、如果是电流信号,为什么RS-485远距离要接GND地线?)这个,好像实际应用中不需要接吧。反正我没接过,接的指示屏蔽层,甚至屏蔽层也不接

网友B:
应该是电压信号,接电阻是串联分压原理,电流信号的话不容易取反01信号,rs232没这么高电压吧,

楼主:
补充一下:
 1、RS-485开叉---是指常说的“星形连接”,将1路RS-485扩出多路RS-485.

由于RS-485自身不可以直接开叉,所以必须借助于HUB4485G之类的扩展器。
如果RS-485本身是电压信号,就应该可以直接开叉的,因为这样接话还是并连的。

楼主:
专家们争论激烈,就是低估了问题的难度甚至忘了仔细看题目。
  第1个问题是RS-485为什么不能开叉而不是为什么不能交叉。RS-485在15米以内是可能直接开叉的,可是远了就必须用HUB4485G的RS-485扩展HUB,问题是RS-485的用途主要就是远距离的。
  第2个问题是书本上说滥了的,但是就没有人讲清楚其所以然。我见过光波的反射,也可以理解电磁波的反射,可是谁见过或者测量到过RS-485信号的反射?是以光速反射吗?
  RS-485是在RS-232电压、TTY电流环、4~20MA电流环、MODEM、以太网之后出现的,所以应该是集这些之大成并且改进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而在RS-485之后出现的USB、ADSL等等又利用了更加巧妙的东西。

网友C:
终端电阻并不是120欧姆固定不变的,和电缆的长度也有一定的关系,但基本在100欧姆附近,具体怎么来的,本人也期待高手们的解释。

网友D(2015-04-07):
这个问题有点深奥,我的理解是,不管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最终都是要转换成电流信号。至于远端接120的电阻,这是系统的负载匹配问题。为什么负载要匹配呢?理想情况下,负载阻抗等于前级阻抗时,输出效率最高。为什么是120欧,这个是系统本身确定的。记得好象一般的同轴要求匹配的阻抗是100欧。

网友E:
学习

不是很理解

要好好的去找资料了

网友F:
很好的问题,期待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