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选型轻载、重载问题

楼主(2014-12-11):
ABB选型手册上同容量变频器有轻过载应用和重过载应用,并且两种情况下标定的工作电流是不同的。

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同一台变频器在轻过载和重过载时额定电流会不一样,而且轻过载额定电流要比重过载的高很多。

网友A:
之所以重载时的额定设定电流会比轻载时的参考电流小,是因为发生过载时,是先发生轻负载后有重负载。轻载时过载能力是每5分钟过载轻载电流1.1倍1分钟,重载时过载能力是每五分钟过载重载电流1,5倍1分钟,所以轻负载比重负载设置的大,一般是从负载的过载裕量角度考虑,即先有轻负载,然后重负载,为转换留有裕量。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希望有高手指正。

楼主:
对: 好学不过工控 之所以重载时的额定设定电流会比轻载时的参考电流小,是因... 内容的回复很高兴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发生过载的时候为什么先有轻负载后有重负载呢。。。

举个例子起重机提升的东西在电机启动那一刻它的负载已经是恒定的了。。。不会先出现轻负载而后再出现重负载。

   轻过载:1.1*679=746(轻载时过载能力是每5分钟过载轻载电流1.1倍1分钟)

   重过载:1.5*590=885 (重载时过载能力是每五分钟过载重载电流1,5倍1分钟)

同一台变频器为什么都是过载一分钟的情况下,轻过载和重过载电流不一样呢。。。这可是同一台变频器啊。。。

  猜测:I2n为电流输出的均方根。。均方根(rms)指的是定义AC波的有效电压或电流的一种最普遍的数学方法。

       也就是对于有效电流输出达到679的负载情况下,ABB变频器只能允许每5分钟有一分钟1.1倍的过载。。在运行电流的均方根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只能允许变频器轻过载运行。。。

      而对于有效电流长期运行在590的负载情况下,ABB变频器可以允许每五分钟有一分钟的1.5倍过载。这时候相对679电流有效值低一些,所以可以实现1.5倍的重过载。

总结:轻过载指的是在电机负载长期运行在电流有效值679左右的时候,由于电流有效值已经相对较高,所以电机在这种条件下运行,只能做到1.1倍的过载能力(每五分钟一分钟过载) 同理重过载一样。轻过载和重过载不是针对的负载,相反负载轻的时候才是我们参考应用重过载的情况,负载重的的时候我们才考虑选用轻过载情况。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上解释得很精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