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行,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4-12-11):
刚进公司,部门领导给我分配的任务,毕业之后没有从事电气,现在已经忘记的差不多 了。请大侠们帮个忙。

万分感谢。

用三菱FX1N-24MT,电磁阀,气缸,接近开关为主要部件,如有其它去需要的部件可以另加。做一个简易的自动控制的实验。

网友A:
刚进公司,部门领导给我分配的任务,毕业之后没有从事电气,现在已经忘记的差不多 了。请大侠们帮个忙。

万分感谢。

用三菱FX1N-24MT,电磁阀,气缸,接近开关为主要部件,如有其它去需要的部件可以另加。做一个简易的自动控制的实验

——————————————————————————————————

楼主你好

你这个实验具体实现什么功能,这个首先必须确定。

然后根据功能要求,实现电路图,补充器件。

就你目前的器件,这个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带电磁阀的话估计有点呛,你可以搞几个继电器玩一哈

另外,晶体管接线要注意电源正负极。

最好搞个继电器输出的,方便。

网友B:
(1)接近开关就是气缸的磁性开关,接三菱PLC的输入点(X);表示气缸是否到位的信号

(2)电磁阀是2位3通、2位5通还是3位5通?线圈接三菱PLC的输出点(Y);表示气缸动作。线圈有几副?涉及到气缸的位置与动作是否可互换?断电复原还是记忆?一般通过DC24V的“中间继电器”来过渡。

(3)编写程序时,必须注意PLC的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进公司,部门领导给我分配的任务,毕业之后没有从事电气...

具体功能没啥,能控制电磁阀左右移动就可以了.继电器我忘记说了.G6B-4BND 继电器的型号.我也知道这个是几位几通的

我自己的想法是:用接近开关来检测气缸气阀位置,知道气缸位置后,通过按钮开关来控制气缸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接近开关就是气缸的磁性开关,接三菱PLC的输入点...

具体功能没啥,能控制电磁阀左右移动就可以了.继电器我忘记说了.G6B-4BND 继电器的型号.我也知道这个是几位几通的

我自己的想法是:用接近开关来检测气缸气阀位置,知道气缸位置后,通过按钮开关来控制气缸移动.

楼主:
几个电气元件的型号:

三菱触摸屏:   F940GOT-SWD

亚德克气缸:   TCL16X20-S

欧姆龙继电器: G6B-4BND

三菱PLC: FX1n-24MT-001

欧姆龙接近开关: E2E-X10M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