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DX100手持示教器如何切换语言

楼主(2014-12-11):
各位老师,请问安川DX100手持示教器如何切换语言,从日语切换至中文?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转换+区域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7:00

----------------------------------------------------------------------

哎呦,不错儿♪*^_^*♪……

网友B(2016-08-10):
66666666666666  一直觉得安川的这个语言设定略奇葩,,,设置菜单是人的第一印象,居然在里面找不到语言设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转换...

用了你的办法,但是切换不了,版本信息里语言栏只有一个版本,怎么办?

网友D(2016-10-03):
你得看一下你安装的系统版本,是否有你需要的语言包数据。

网友D:
里头有语言1与语言2 及初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