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怎么查看所有参数?以前都调过,现在一点印象都木有。。。

楼主(2014-12-11):
ACS800 怎么查看所以参数?以前都调过,现在一点印象都木有
所有
比如,一般情况下,只能查看10参数组以上
01 -09参数组看不到,

网友A:
用面板查看还是用drive window查看呢?面板的话有两个箭头的那个是调参数组的

网友B:
在实际信号模式下,按上或下箭头,选择三行实际信号中的任意一行,按确认,再通过上下键选择你想查看的一组参数,选择后确认,面板上就显示你所要查看的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