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原点丢失如何回原点

楼主(2014-12-11):
我司于今年购买安川机器人4台,外部电压不稳导致机器人六轴原点丢失,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安川的不清楚,但是三菱的机器人,本体背后有个后盖可以打开,后盖背面有原点码。安川的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B:
六轴丢失是指机器人,原点位子全部为***号是吗,如果是的话机器人移动到各轴标记位子,然后输入机器人控制柜内的原点数据,会有点偏差,但问题不大

网友C:
你其实可以在设定原点以后,把记录的原点用纸什么的记录下来,贴到机器人上去,这样就不怕万一了。不过现在这个是不能用了。你可以试试楼上说的方法,要是还不能行就只能全部重新编程了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各轴红色箭头与黑色标记对准后登陆原点位置即可。

    (原来程序点的精度可能会发生变化)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E:
4楼说的对,每一个轴都有原点红色标识线,还要讲各关节移动到红线对齐位置,即可记录。

网友F:
按照原点红点来标定原点是不准的。有两种情况,如果编码器的值没有丢失,安川的MCP里有显示第二原点,把机器人的第一原点移动到跟第二原点一直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法是安川的电控柜开门背后有六个编码器的初始值,那个就是机器人的出厂绝对零点,把那个输进去就可以了,具体操作看DX100的操作说明就知道了。

用原点红色标识线去标定绝对原点的话是在编码器的的值完全没了,或者换了电机的情况下,原来的原点再也找不回了,要么返厂通过专用工作去标定,要就是用红色标识线粗标一下。这种粗标对于一般的搬运什么的都没有影响,因为都是示教出来的点位,但是对于高级应用,比较说有视觉,有跟踪的话这种标定就不会,很影响精度。

网友G(2015-01-27):
引用 网友F:
按照原点红点来标定原点是不准的。有两种情况,如果编码器的值没有丢失,安川的MCP里有显示第二原点,把机器人的第一原点移动到跟第二原点一直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法是安川的电控柜开门背后有六个编码器的初始值,那个就是机器人的出厂绝对零点,把那个输进去就可以了,具体操作看DX100的操作说明就知道了。用原点红色标识线去标定绝对原点的话是在编码器的的值完全没了,或者换了电机的情况下,原来的原点再也找不回了,要么返厂通过专用工作去标定,要就是用红色标识线粗标一下。这种粗标对于一般的搬运什么的都没有影响,因为都是示教出来的点位,但是对于高级应用,比较说有视觉,有跟踪的话这种标定就不会,很影响精度。

请高手指点!安川MH6编码器数值没错,第二原点L轴0脉冲位置错了30度左右,且用直角坐标示教走的不是直线。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样解决?

哎呦,不错儿♪*^_^*♪……

网友H(2016-05-06):
打开控制柜找到六组数据输入~确认就可以了

网友I(2016-10-07):
电控柜门背后贴的有六个轴的初始值,把那个输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J(2017-06-10):
我怎么没看见六个轴的原始值啊

网友K(2018-05-19):
机器人本体,每个轴上应该都有2个小洞,你手动示教到洞对洞的位置,然后确定位置后,再确定设置原点就好了。虽然可能会有点偏,但是不会偏太多,你试试吧。

网友L(2022-02-12):
如果是没有更改过的原点,打开控制柜找到六组数据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