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楼主(2014-12-11):
大四,在校接触的西门子的;现在在实习中,部门老大叫我看看这块,然后搞定···求好心人,带入门啊;

楼主:
看了两天的手册,还是一头雾水;回原点?

网友A:
先看你要啊做什么,然后再来学吧。PLC或者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要啊做什么,然后再来学吧。PLC或者伺服?

就利用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能让电机起来,然后回原点就好了。其中看了手册:什么近点,极限点,还有齿轮比,分频倍比的,有点不能理解

网友B:
查我的贴 wxiang333

Q 系 PLC , 有POSITIONING,JOG, MOV , ORIGIN 等

连线如下

设置要对

伺服寸动

伺服归零

伺服移动

参考旧帖

别怕,功夫到了, u can do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我的贴 网友B Q 系 PLC , 有P...

是查看三菱的定位控制的手册、ai 新人菜鸟来的,望大神带入门啊

网友C:
三菱的很好学的

网友D(2018-04-29):
西门子的很好学的

网友E(2019-02-25):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