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问下有没有永磁同步电机软启动器

楼主(2014-12-11):
我想请问下,有没有国产的永磁同步电机软启动器,主要是启动的时候需要电压和频率同时从0提高到工频

网友A:
什么项目??干什么用的???

楼主:
就是用来启动同步电机,同步电机直接启动对电网影响很大,需要软启动

网友B:
软起动器不都可以用吗?

楼主:
软启动器只能实现变压启动,我这边在变压的同时还需要变频,两者同时升高到工频50HZ电压380V

网友C:
变频器不行吗!

楼主:
我只要一个启动功能,不需要调速,完成启动后可以转换到工频。而且变频器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D(2019-09-04):
那不就是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