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网用什么浏览器

楼主(2014-12-11):
工控网用什么浏览器去接收軍团任务,用360成功率太低。请教専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多接受几次试试

楼主:
工控网用什么浏览器去接收軍团任务

楼主:
工控网用什么浏览器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接受几次试试

网友C:
接任务的时候  会有些缓冲  耐心点行吗

网友D:
多试几次就好了,我有时候重新打开浏览器多次才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