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ma,mb,mc应该是输出吧,这里怎么标向里面的箭头

楼主(2014-12-11):
安川变频器V1000的ma,mb,mc应该是输出吧,这里怎么标向里面的箭头

网友A:
故障继电器的辅助端子 这里可接指示灯 或者蜂鸣器 以示警 至于所谓的箭头向里可以理解成由外部给定电信号 由内部处理

网友B:
就是一组继电器,可以设定功能的。和输出点一样,只是这个电流承受能力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继电器的辅助端子 这里可接指示灯 或者蜂鸣器 以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