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和vfd-b变频器没有像别的变频器一样,有自学习过程吗?

楼主(2014-12-11):
台达vfd-m和vfd-b变频器没有像别的变频器一样,有自学习过程吗?像安川和西门子那样的,设定完参数后运行一段时间构建模型

我觉得他的手册太简单了,不像安川或者西门子那样有一整套设定流程,教你怎么设定,或者是我没找对样本?能告诉我在哪找详细的指示样本吗?

网友A:
没有,一般就设定个命令来源和频率来源,然后就是加减速就OK,复杂点就调整下V/F曲线

楼主:
这可真简单......

网友B:
M系列是小功率经济型的,都不是矢量变频器,是典型的V/F控制,不需要检测电机参数。M系列是款非常成功的经济型变频器,非常非常多的国产变频器都以它为蓝本进行仿制,在外形上更是完全兼容。这款产品好早好早了。

B系列是上一代的标准型变频器,个人认为并不具备正真意义上的矢量模式,它的最大特点不是功能多好,而是做工耐用性还不错。

就矢量变频器,最早期是V系列,再后是VE系列,它们才有矢量功能。如果使用矢量模式,它们是需要对电机进行参数测定的。

当然V和VE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VE还在继续供货),现在主流产品是C2000系列,及其延伸系列。

你产品选得太博物馆了

网友C:
现在我想用台达变频器控制高速电主轴。因为是学生,所以想选择成本较低的带有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是不是B系列的矢量控制功能不好(价格相对低)?而我觉得C2000系列价格有些贵,是不是最好选择VE系列了?另外对于相同功率的变频器,这几个系列价格区间大概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