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4-12-11):
今天厂里的触摸屏上电后一直就不动,一直这个画面

问一下大家怎么解决啊?

触摸屏型号为:TPC1062KX

网友A: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死机么,按屏幕有没有反应或者声音呢?

楼主:
按屏幕完全无反应,等待超过10分钟仍然无反应

多次掉电在重新上电还是这样子.

麻烦哪位大神告诉下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楼主检查哈线路,尤其是屏24v电源,做好隔离。

估计还是屏质量问题。

楼主:
电源24v正常,触摸屏以前都是正常的,在机组检修停电一个月后,恢复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

触摸屏失电一个月对其有无影响?

大家有经验的帮帮忙,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