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可以控制六个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4-12-11):
三菱PLC可以控制六个步进电机吗

网友A:
可以啊

本体可控制3个,再加定位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本体可控制3个,再加定位模块。

哪款本体可以控制三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本...

3U系列的

网友C:
台达EH3可以控制4轴!定位模块2轴问题不大。6个步进电机编程麻烦点:有时要双轴联动,有时须单轴运动;有的只需脉冲、要么脉冲加方向(非常复杂)。

网友D(2018-08-04):
3U的一次可以控制三台步进电机。

网友E:
希望对你有用吧,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F(2019-03-16):
任何PLC,要求不高(不加减速),可控OUTPUT口数减1除2个步进正反转任意转。

网友G:
本体可控制3个,再加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