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继电器模块失控

楼主(2014-12-12):
PLC控制继电器模块,继电器模块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偶尔会出现PLC输出不断开现象,直接给PLC断开信号都不行,必须断电,断开PLC控制继电器的输出线后,一切正常,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会不会是继电器规格选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继电器规格选大了

不会的,是12V微型继电器,电机也很小

网友B:
楼主,把程序放上来看看吧,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有感应电压,想办法把感应电压消除,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