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 SF灯亮,故障

楼主(2014-12-12):
情况是这样的,PLC是cp314c-2ptp,由于在调试中,所以外接输入输出点都没有接线。我下载没外接点的程序是正常的,但是我把程序完善以后需要用到外接点时,sf灯就亮,plc报错。我想问下是不是不接外部输入输出点情况下程序里面要调用外部变量的时候PLC就会报错。那是不是说只要把外接点都接上去以后plc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A:
只要把外部的电源部分接上就行。

楼主:
谢谢,我猜也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只能到现场去调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