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电话费 求低压远距离传输方案

楼主(2014-12-12):
一、A地距B地500米现已采用RVV2*1.0纯铜的电源线(室外四季温差 大概4℃-40℃)

二、A(电源接入端)处有AC220V电压

       要求:A与B之间的线缆传输电压应低于36V(安全电压内不限直流和交流)

三、B(输出安全电压内不限直流和交流)转接 接2台12V/2A摄像机和1台5v/1A视频光端机稳定运行。

要求:1、线缆传输需在安全电压内

           2、设备稳定可靠

           3、采用什么设备

说明:之前用的是220V输入输出,现要改造为安全电压内运行。最好能用上已铺设的RVV2*1.0线缆,如若不行换线也行,有劳各位大师支招,跪求个解决方案,菜鸟不甚感激,一经采用送50元电话费!!!!!!

楼主:
限2小时内哈,希望各位支招!!!

网友A:
直接在A处用开关电(220V供电,输出直流24V)

在B处使用转换模块(24V转12V/4v)市场上都有的,或者就是串电阻分压。

楼主:
2楼 已将问题解决。小弟万分感激!!在此谢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 已将问题解决。小弟万分感激!!在此谢过。

楼主心意我已领,话费就不用!

论坛给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平台。

建议楼主先36V输入 ,进行500米电缆测试,实际压降。

网友B:
具体做法:

1、在B的首端和A之间增加100VA,220V/36V控制变压器;

2、更换4mm^2 RVV 电线;

3、末端根据2台12V/2A摄像机和1台5v/1A视频光端机电源要求用100VA变压器将26.5V电压转换为所需电压。

不更换电线肯定不行,过程就不详述了,4mm^2 RVV 电线是起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做法:1、在B的首端和A之间增加100VA,220...

一般来说1平方电缆铜芯8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做法:1、在B的首端...

 电流越大压降越大哦。传输距离500米,电阻不小的

网友D:
银光人生一华老师  的人品很令我钦佩,技术也值得我们学习,向这样即有技术人品有好的工控人致敬!!

网友E:
A处将220V变压到36V,用2*1.0电缆传送交流36V,到B处整流滤波得50V左右的直流,采购2快DC/DC模块,50W 50V转12V;10W 50V转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