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鸭子上架了,伺服和步进电机要怎么和DMC-4040连接啊?

楼主(2014-12-12):
赶鸭子上架了,伺服和步进电机要怎么和DMC-4040连接啊?

上面那么多口,都是干嘛用的?

求帮助

网友A:
如果您能提供具体伺服或者步进驱动器的手册,我可以告诉您要如何连接。

至于上面的接口,都有标注接口名称,甚至是接口内的引脚定义。您对照手册逐个看一下就好。

最左边的(您的图片上没有拍到,只能看到一点边)是扩展I/O接口,一般来说不需要与电机驱动器连接。EXTENDED I/O

然后往右是主串口,一般用来与电脑或其他智能控制器连接。MAIN SERIAL

接下来是辅助串口,一般用不到,也可以和电脑或其他智能控制器连接。AUX SERIAL

接下来是两个网口,通常一个用来连接电脑,另一个用来连接另一个GALIL控制器或者随便什么以太网接口的控制器。ETHERNET0和 ETHERNET1

再往右,上面分别是四轴编码器接口。ENCODERA、ENCODERB、ENCODERC和  ENCODERD

下面是一个四轴驱动器接口,EXTERNAL DRIVER(A-D)

一个四轴I/O接口,包括四轴限位信号、原点信号、通用的8入8出信号以及个别专用信号。I/O

最右边是模拟输入信号接口。ANALOG

另外,如果没有特殊需要,我们一般不建议用户买这样的DMC-4040-I000或-I100的规格,-200的接线方便一点点。

楼主:
刘工好!  现在暂时用的是日本东方马达 ASM66AK,驱动的话是ASD36A-K,现在我自己接了一根线

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马达...

o(︶︿︶)o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能提供具体伺服或者步进驱动器的手册,我可以告诉您...

刘工好!  现在暂时用的是日本东方马达 ASM66AK,驱动的话是ASD36A-K,现在我自己接了一根线

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马达...

o(︶︿︶)o 唉

网友A:
我没看过 ASD36A-K 的手册,不过是步进电机的话,需要用到的信号就没有多少了,只有 EXTERNAL DRIVER(A-D)接口中的STPA(/B/C/D看您想用哪个轴了)和DIRA(/B/C/D看您想用哪个轴了),看情况会用到+5V或GND。多数用户在使用步进电机时不接使能信号。

控制卡上要设置MTA(/B/C/D看您想用哪个轴了)=2。

之后您就可以想该轴发送相关指令了,比如

SHA

JGA=1000

B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过 ASD36A-K 的手册,不过是步进电机的话...

嗯 感谢刘工!

我已经调通电机了,不过现在有几个问题,我是用的A轴,现在如果 JG 5000,电机可以转,但是 JG -5000的话 电机就不会转,不过在GALILTOOL里面可以看到那个_PR,_TR什么的(单位count)是在减小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轴卡已经发出反转信号啦,可是为什么电机不反转呢,电机的driver就接了四根线,一个方向,一个脉冲,两个共阳+5v。

还有PR 10000 这个表示的是 脉冲数对吧?  就是我在tool里面看到的对应的 count?

那 PR -10000又是什么?反向脉冲么?这样BGA是不是就会反转了?明天先去试一下。。。

网友A:
“现在如果 JG 5000,电机可以转,但是 JG -5000的话 电机就不会转”

确认一下您的驱动器当前接收的脉冲信号模式是什么。galil控制卡发出的是脉冲/方向信号,我怀疑您的驱动器当前被设置为接收正/反转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如果 JG 5000,电机可以转,但是 JG -...

是的  刘工真是神了,我早上翻出driver看了下,发现给我的时候默认的不是脉冲/方向信号。

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写进轴卡的程序里面能不能暂停在那边,然后通过上位机上 发送一个数值过去,然后在根据相应的数值做相应的运动?

比如

PR POS

这个POS能不能通过上位机发送?

网友A:
“这个POS能不能通过上位机发送”

可以,只要在上位机上按照发送指令的方式发送比如:

DOS=12300

“我在写进轴卡的程序里面能不能暂停在那边”

可以,比如下面的程序:

SHA

PRA=10000

BGA

MCA

DOS=0

#WAIT

JP#WAIT,DOS=0

PRA= DOS

BGA

MCA

JP#WAIT

但是实际使用中还要 注意上位机程序和控制卡上程序上的配合。比如DOS的值给的太早,那么就会被程序中的DOS=0清掉,不会动作而是继续等待。如果上位机直接给DOS=0,同样不会动作,继续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OS能不能通过上位机发送”可以,只要在上位机上...

谢谢刘工!

可是我要用什么命令把这个值发送下去呢?

直接发送命令 command("DOS=100"),这样子吗?

网友A:
可是我要用什么命令把这个值发送下去呢?

直接发送命令 command("DOS=100"),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PI函数,不同版本的函数需要的参数略有差异。总之和发送“PRA=1000"的格式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