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变频变压的软启动器

楼主(2014-12-12):
想请教下,有没有哪款启动器是变频变压启动的,只是用来启动用,不需要调速。如果没有这类产品自己做的话要怎么做。求大神指点。(电机是15KW的,用变频器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A:
用软起动器即可实现啊

楼主:
软启动器只是变压启动,我需要的是同时变频变压启动

网友A:
这个东西我听说过有人改装过,但实际本人没有见过,希望高手们解答

楼主:
大侠们去哪儿了。求指导。

网友B(2015-03-16):
软启动器没有变频器的变频功能,但变频器有软启动器的软起动功能。

网友(2015-04-15):
没有这样的软启动,用便宜的国产变频器可以实现你的目的,反正不需要长期运行。我用变频器做过两台启动柜,启动完毕旁路后变频器全断电,估计一辈子也坏不了

网友C:
15kw电机那需考虑这个问题,星三角足矣,直接启动也没有问题。不需要这样特性的软启动!

网友(2016-12-03):
软启动器只有的调压功能,变频器有变频变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