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servo on启动后,软件自动变为离线模式

楼主(2014-12-12):
台达伺服为ASDA-A2系列,之前用的还挺好。

现在的问题是:软件可以读写参数,也可以启动伺服Serve on,但是serve on 后,软件就变为离线模式了。

请问,我该怎么办?

楼主:
自己顶,不清楚的一起探讨,期待大神出现。

楼主:
不要沉啊,不要沉。各位有没碰到类似情况?怎么解决的?

将驱动器回归出厂设置后还是不行,开始的时候还好好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通讯线很不稳定,。。。。

网友A:
明显是通讯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B(2015-02-10):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