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高手!!

楼主(2014-12-12):
请教一个编程问题!使用三菱PLC,FX系列编程!大概题目如下:

        有A,B,C,D,E   5组固定的流水灯程序(每组小程序已知),用触摸屏对其闪烁的次序进行设定,列如:

        在触摸屏中输入C ,B,A   则   C,B,A的流水灯程序依次运行;

         在触摸屏中输入A,B,D,E,C  则   A,B,D,E,C  的流水灯程序依次运行;

         在触摸屏中输入A,B   则   A,B的流水灯程序依次运行;

         在触摸屏中输入 A,B,C,D,E  则 A,B,C,D,E  的流水灯程序依次运行;

          在触摸屏中输入 A,B,B,B,B,B,B,B,B,B,B,B,B,B  则 A,B,B,B,B,B,B,B,B,B,B,B,B,B   的流水灯程序依次运行;

    求控制主程序!!!或者思路

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干脆把5组程序编号,分别作为子程序,然后用比较指令判断触摸屏输入的程序序号 ,程序调用子程序。

看你触摸屏输入那么多字母,不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干脆把5组程序编号,分别作为子程序,然后用...

你好!   比如在触摸屏上输入A C  B    那么如何让程序按照这个秩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干脆把5组程序编号,分别作为子程序,然后用...

或者说 是  我在触摸屏中输入几个小程序的代号   然后PLC能够按照我输入代号的次序运行

网友B:
这个题目是谁出给你的,你应该FUCK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是谁出给你的,你应该FUCK他一下

哪里问题?

网友C:
楼主都有思路,那就按你的思路去做吧,大胆做,有问题地帖图出来

网友B:
闲的蛋疼才会出这样的题目给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