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和普通电机在伺服驱动方面的区别

楼主(2014-12-12):
各位师兄,

    小弟刚入这行,最近有个项目是用PLC控制伺服然后驱动直线电机的。我想问一下各位,直线电机和旋转电机在PLC控制方面有什么不同。伺服是用一般的伺服就行还是要直线电机专用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直线电机专用的)。

    比如如何控制直线电机的速度,加速度,定位。是PLC脉冲频率控制速度,启动速度除以启动时间为加速度,定位就是算出脉冲个数吗?

    PLC用的永宏MN系列的,伺服是松下A5系列,电机为三相直线电机(型号不详)。

    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