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存储卡不能复制程序到PLC里

楼主(2014-12-12):
64K的存储卡,安装到PLC上能读出存储卡,但是用存储卡向PLC写程序,写不进去,各位看看我的方法是否有误,谢谢。

1、先将存储卡插入PLC,通电,选择“存储卡擦出”

2、将程序打开,选择“存储卡编程”。。。这一步,存储卡里就有程序了,对吧?

3、断电后,拔出存储卡,再次通电,将PLC清空。

4、PLC断电,将存储卡插入PLC,送电,PLC运行灯亮后断电。

5、拔出存储卡,给PLC通电,上载程序,但是上载的程序为空程序。

如果以上几步均没错,是否说明存储卡坏了?

如何检测存储卡是否损坏?

谢谢。

网友:
第4步有误。

4、PLC断电,将存储卡插入PLC将运行开关拨到STOP位置,送电,等待1分钟后断电。

网友A(2018-09-11):
操作步骤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是存储卡版本和PLC版本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