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灯控制问题

楼主(2014-12-12):
刚接触PLC,现在遇到一个彩灯控制问题,要求是从y6亮至y0,全亮后再由y0灭至y6,自己写的梯形图运行时出现,y6常亮,y0常灭,只有y1到y5是符合要求的,而且运行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一次y6灭,一次y0亮。那位前辈能指点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吗?谢谢了。

网友A:
你这是三菱的程序吧?你先在纸上把逻辑控制时序画出来就清楚了

网友B:
其实应该是接通过的,只不过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所以Y0才会呈现常闭而Y6则呈现常开。你需要在程序中给你的最后一次移位做延时,这样才会避免最后一次移位出现只接通(复位)一个周期的现象。

下面的程序提供给你参考:

楼主:
经过不断改进,加了两个定时器进去以后,总算符合控制要求了,就是用T0来控制当M0断开了Y0不会被马上置1,用T1来控制Y6当M1接通后不会马上被置1,从而保证Y6不会常亮,Y0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应该是接通过的,只不过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所以Y0才...

 学习了!

网友C:
如果是彩灯控制最好采用数值输出法。时基可以M8013等,也可以2个T定时器互锁(可以调节)来获得时基。通过计数器对脉冲计数,第一个输出比如7个全亮(K127)第二个比如两边亮(K65),= C0 K1  MOV K127 K2Y0         = C0 K2 MOV K65 K2Y0 以此类推。一个周期结束,= C0 Kn    RST C0   当C0复位后再次得到脉冲,从头开始循环。

网友D:
楼主zuo的是什么?课程设计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彩灯控制最好采用数值输出法。时基可以M8013等...

 式中的"=C0 K1"是什么意思哦?表示计数器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zuo的是什么?课程设计吗?

最近在自学PLC,视频里的一个习题而已,目前找不到地方实践,有点迷茫啊

网友C(2015-01-26):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如果是彩灯控制最好采用数...

= C0 Kn 触点比较指令,当C0的值等于Kn,触点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