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汽包安全门压力控制器

楼主(2014-12-12):
    这是锅炉甲、乙汽包安全门动作压力控制器,属于安全门保护系统。
    汽包是锅炉中最重要的受压元件,当汽包发生超压达到设定值时,启动压力控制器接点动作,通过控制逻辑输出启动动作指令,使安全门脉冲门启动,电磁阀励磁动作,带动机械脉冲门开启,脉冲汽源使安全门动作,排掉多余的蒸汽,使锅炉在安全压力下运行,从而保证锅炉安全稳定运行。

网友A:
这个东东有没有危险性  有没有什么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有没有危险性  有没有什么使用注意事项

   这个东东本身没有危险性,属于弱电控制,可以触摸它。但它是锅炉系统重要的保护装置,如果控制器或回路故障导致保护不能动作,后果是严重的。必须保证其使用时定值正确,压力控制器及二次阀门、压力信号管路正常,无泄漏情况。每半年进行一次校准,保证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