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端子

楼主(2014-12-12):
这种端子从下面往外拉容易掉,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呀?

网友A:
直接换端子排,用ABB的,插拔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端子排,用ABB的,插拔式的

网友C:
我们也有好多这种端子。

网友D:
这种端子  可靠性不好    不建议用

网友E:
小端子 大问题

网友F:
 这个可能是设计 问题,建议选用 品牌产品,如 PHOENIX 的或是别的品牌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