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14-12-13):
台达EH3系列PLC加一个定位模块,定位模块总是上电报警,参数初始化后就好,再写参数就能运行,但一断电重启就报警,而报警代码手册里没有这一项,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

网友A:
什么报警?

咨询台达客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报警?咨询台达客服没有?

今天应该没人上班吧

网友B:
每次上电重新写入参数

网友C:
建议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或者上“台达电子”,下载最新的技术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用程序克服了,上电都复位一下

网友D(2015-03-09):
请问楼主,复位程序是怎么写的?

  谢谢!

网友D:
请问上电都复位一下 ,是怎么写程序的?

网友E(2015-07-30):
恩恩 开机上电应该要复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