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显卡温度居高不下,那么问题来了,,,,,,,,,,,

楼主(2014-12-13):
电脑温度很高,拆下清灰后恢复,在cpu和显卡上把原来的硅胶刮掉重新涂了硅胶,开机,其他温度都降下来了,就显卡温度很高,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的显卡上涂的比较厚,但是我涂厚了就挤压到外面去了,现在涂的也还可以,就是温度很高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我上传的图片怎么成了压缩包了啊,

楼主:
图片去哪了??怎么把我拆机图片上传到这儿来啊

楼主:
没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显卡温升高是比较正常的,现在的显卡利用率都比较高。

网友B:
旧显卡温度高,主要是在夏天;因此房间里必须开空调!而运行的程序也是主因:譬如,PhotoShop、Solidworks、3ds Max,包括高清的电影、三维游戏等。此外,散热风扇的轴承老化、或者需要加油;也会影响显卡的散热。

网友C(2015-01-20):
温升高是比较正常的,现在的显卡利用率都比较高

网友D:
玩lol玩的吧  游戏里面阴影开低点 效果开低点就号了

网友E: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w

网友F(2015-03-05):
看什么显卡啊,环境温度多少,,我显卡正常温度都40-50左右,玩大型游戏70+以上。90都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