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2014-12-13):
这样直接用万用表交流档位测试变频器输出电压正确吗?

  还有手机发帖显示的不正常,且也无法拍图片上传呀!

网友A:
为什么要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对运行没意义啊!变频器在调速时,电压随频率变;变频器输出是PWM调制波形,测量的电压值也不是实际输出电压。

网友B:
用数字式万用表不准确,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测

网友C:
不准确,没有意义。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D:
指针万用表可以直接测量,误差不大。数字万用表需要看具体型号。

楼主:
  还是电脑发帖舒服, 前几天现场太忙,现场手机发帖子上传了不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