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动机熔断器的选择与维护

楼主(2014-12-13):
     熔断器对于低压电动机的相间短路、单相短路故障和过载是简单而有效的保护装置。但如果熔断器的型式和参数选择不当或使用维护不利,同样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现对低压电动机的熔断器保护在选型和使用方面提出下列注意事项,以供参考。

1选型问题

  (1)如果预期短路电流不是太大(如小于4kA),从经济性角度出发,可优先选用RM10、RL6、RL7系列的熔断器。一方面,用户可以方便地自行拆装熔体。另一方面,它们既可作短路保护又可作过载保护。

  (2)如果预期短路电流较大,应选用分断能力较高的熔断器,如RT12、RT14、RT15系列的熔断器。

  (3)保护电动机的熔断器,一般不要求有较大容量和限流作用,而是希望熔化系数适当小些。所以,宜选用锌质熔体和铅锡合金熔体。

  (4)RM1、RM2和RC1系列熔断器已经淘汰。所以一般不允许使用瓷插式RC1A系列熔断器作电动机保护。如受条件限制非用它不可,也只能勉强用额定电流为15A及以下的熔丝,作为75kW以下的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2参数选择

  (1)熔断器额定电压应符合电动机的运行电压。熔断器的工作电压与其熔管长度及绝缘强度有关。不能把熔断器用在高于其额定电压的回路中去,也不能把大熔片装到小溶断管中去。

  (2)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回路长期通过的最大工作电流。其壳体的载流部分和接触部分不会因通过工作电流而损坏。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不得小于熔件的额定电流。

  (3)熔断器的极限断路电流应大于流过的最大短路电流。用以保证切断故障电流时,不致烧毁熔断器。

  (4)熔件的额定电流应按下列三个条件选择:

  ①按正常工作条件选择:

  电动机起动电流可达(4~8)IeD,起动持续时间约为5~10s。在此条件下,熔断器既不应老化,也不能熔断。

  具体的熔断器特性应按生产厂家供给的曲线,由试验得知,熔断器的额定电流约为最大通过电流的一半时,可满足上述要求。

  熔件的额定电流可按下式选择

Ie·rj≥Iq/K

式中Iq-电动机起动电流,一般为(4~8)IeD即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4~8倍。

K-比例系数。一般为1.5~2.5。对不经常起动的电动机,取2.5,对频繁起动的电动机应取1.5。绕线式

电动机起动电流较小,所取系数可降低为1.25。

  ②应按与控制电器在时间上相互配合选择:

  当熔断器与电磁接触器配合使用时,应保证熔断器先切断短路或过载电流,接触器在其后空载断开。已知接触器动作时间为0.04~0.06s。为此,要求熔断器的熔断时间为0.02~0.03s,其可靠系数可达 

Kk=(0.04-0.06s/0.02-0.03)=2

  根据熔丝熔断试验,当短路电流达(20~25)Ie·rj时,其熔断时间能满足0.02~0.03s。故按下式选取熔体电流。

Ie·rj≥Idmax/20~25

式中Idmax--通过熔断器的最大短路电流

  ③按保证上下级保护之间的选择性要求:

  要保证选择性。必须使下级保护的动作时间小于上级保护,上级保护的动作值大于下级保护。应根据其保护特性曲线上的数据及其实际误差来选择熔体电流。若熔断时间的匹配裕度以10%来考虑,即+5%~-5%,则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t1≥1.05+.ζ%/0.95-ζ%×t2

式中ζ%--熔断器熔断时间误差,由产品说明书查得,若无法查得,一般按50%考虑

t1--对应于故障电流值,从特性曲线上查得的上一级熔体的熔断时间,s

t2--对应于故障电流值,从特性曲线上查得的下一级即电动机保护的熔体的熔断时间,s

一般情况下,按t1≥3t2考虑。

如果无法查得保护特性曲线,也可按下式选取

Ie·rj1≥KphIe·rj2

式中IIe·rj1、Ie·rj2--分别为上级、下级(即电动机保护)熔体的额定电流

Kph--配合系数,一般取1.8~2.5。熔断器有填料时,取用较小系数,无填料时,取用较大系数一般情况下,同型号同熔体材料的相邻熔断器,上级的熔件额定电流比下级大2~3个等级。

3使用维护

  (1)安装前,应检查熔断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及极限分断能力是否与要求的一致。

  (2)安装时,应保证熔体和触刀及触刀和刀座接触良好,以免熔体温度过高而误动作。同时还要注意不使熔体受到机械损伤。

  (3)安装时,应注意熔断器周围介质的温度与电动机周围介质的温度尽可能一致,以免保护特性产生误差。

  (4)安装必须可靠,以免有一相接触不良,出现相当于一相断路的情况,致使电动机断相运行而烧毁。

  (5)如果检查时发现熔体已损伤或熔断,应更换熔体,并注意使换上去的新熔体的规格与换下来的一致,保证动作的可靠性。

  (6)更换熔体或熔管必须在不带电的情况下进行。

  (7)熔断器的连接线的材料和截面积以及它的温升均应符合规定,不得随意改变,以免发生误动作。

  (8)熔断器上积有灰尘,应及时清除,对于有动作指示器的熔断器,还应经常检查,发现熔断器已动作,应及时更换。